状元
200PLC PID 温度控制 疑惑

楼主(2014-11-30):
是Q点输出控制接触器然后加热丝动作,K型热电偶反馈温度,正常是超过设定温度了应该没输出点,也就是说接触器不会动作,现在怎么接触器还有动作,然后温度降不下来,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B:
PID不是单纯的比较,只是调节输出周期长短,可以看看pwm的资料,不一定高了就停止

网友C:
用PID的话最好用固态继电器输出,否则继电器寿命不会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