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440变频器f003报警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各位大侠:
我的西门子m440变频器是在现场动态取电运行方式。运行时偶尔会出现欠压报警f
003。p1240的参数也调整过。效果不佳。求解决方法。
盟主

网友A:
啥叫动态取电?会不会是电源中间有闪断造成的。

网友B(2015-03-04):
r0026电压 多少 如果正常的话
检修 电压取样电路 这样的故障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