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连接Smart700ie编程问题
盟主

楼主(2014-11-30):
最近搞了个CP243-1以太网连接Smart700ie的程序,CPU是226.没用过CP243-1,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CP243-1配置好了以后还需要编程吗?还是只要配置好就OK了?如果需要编程的话,大致是怎么写?
谢谢高位指教!

网友A:
用自带的向导编程

网友B:
用向导做,要在程序中初始化程序、定义字节数据
盟主

楼主:
ETH0_CRTL 用SM0.0调用就OK了吗?但是我按向导配置下来后却闪红灯

网友C:
有以太网向导

CP243-1连接Smart700ie编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