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助,为什么下载的Fx2N的程序有黄色显示?

楼主(2014-11-30):
求助,刚刚下载了FX2N的程序,发现有2处黄色程序段,更改了一处x输入点后程序无法运行?

网友A:
程序出错了

网友B:
正常运行的PLC上载程式后出现黄色序段! 这是因为原程式用手编写的,可以超行! GX软件不能识别, 用老版本FXGP-WIN-C 和新版本 GX WORK2 就不会出现此情况!

楼主:
2楼正解,谢谢!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