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热继大家用过没有

楼主(2014-11-30):
这个热继如何设置。
[attachment=129327]

网友A:
这智能的,带保护前延时和复位延时,额定电流0.5—6.5A

网友B:
这个热继需要单独接电源,给里面的线圈供电!

网友C:
都有什么具体作用?

网友D:
施耐德的,不多见。

网友E:
不就电子式热继电器,现在好多牌子都有呢。

网友F:
这个还真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G:
可以查一下Schneider该产品 EOCR-SS的使用说明书即可!
David

网友H:
电子的保护效果不错,但是价格比较高,一般用于重要电机保护

网友I:
典型的接线图

网友J:
1楼正解,支持

网友K:
简单实用啊,好东东

网友L:
这个应该叫做电机保护器吧

网友M:
电机综合保护器,看到过德力西的

网友N:
没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