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贴]求助:cp1E不能在线传程序,cx-programmer for cp1e死机

楼主(2014-11-30):
一台电脑上新安装了cx-programmer for cp1e V1.0,打开本地程序没问题,在线联机会出现提示"新建plc上有错,检查错误日志."鼠标指针变成大沙漏,软件无响应死机一样,要用任务管理器才能关闭.不联机用模拟功能也一个样死机.
请高手指点问题所在,不胜感激!
找到家了!

网友A:
换个软件

网友B:
你安装的是绿色版的那个软件吗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C:
用CX-P软件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这个是要安装的版本,网上下载的来源记不得了。以前在另一台电脑上安装用到现在都好的,可以在线联机传程序。那时听说cx-One很大,所以特意下载了cx-programmer for cp1e v1.0和cx-programmer v7.3两个单独的软件,使用上没问题,
这次又翻出来装就出问题了,就是这个for cp1e不能用啊。难道软件安装包存久了,被破坏了?或是这台电脑不行?我已经反复安装卸载多次了,没办法了。
或者请前辈们介绍一下cx-programmer for cp1e 的下载地址,谢谢大家了!
找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X-P软件试试
cx-p不是不支持cp1e系列?才推出cx-p for cp1e 的专用版的?
找到家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重装系统,不装杀毒与优化软件!
找到家了!

网友D:
用CXP_9.3_绿色安装版

网友E:
usb驱动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