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0nPLC 求助

楼主(2014-11-30):
昨天公司的冲床上面的PLC 出现怪现象:通电给PLC是正常的,如果在RUN的状态下(冲床没动作,没震动的状态)。。。。输入输出所以都信号都在闪烁。。。。。。一闪一闪的。我把它打到Sotp它输入的信号就正常了。也不会出现闪烁了。。。

网友A:
可能是PLC受干扰了,接一下地线看看

网友B:
楼上的:我接了10多年PLC,没接PLC地,有那夸张

网友B:
这种情况通常不会,拆掉输入输出,还是闪,就是PLC坏了。

网友C:
把输入端子排撤了看看,估计是PLC坏了

网友D:
看看输入端子上是否有灰尘油污等,拆掉输入线路如果还闪,应该是PLC有问题。

网友E:
这个我也遇到过,当时我重新写入一个简单的程序后再写入编写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F:
估计是PLC坏了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G:
鄙人遇到过类似情况,联想E笔记本SC09和PLC通讯,在笔记本不接电源的情况下PLC正常,笔记本接电源适配器,USB的供电发生变化(可能是我笔记本的USB驱动问题),PLC的一半的输入输出在有规律的闪烁。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次集体闪烁。

网友H:
应该是PLC的主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