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接触器和普通接触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11-30):
今天一个朋友叫画图,用的安全接触器,rockwell的100S系列,没用过这种接触器,和普通的有什么不同,哪位用过?说说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是不是罗克韦尔,又称A-B的安全继电器?它主要用于控制回路的安全保护功能,德国西门子及皮尔兹均有类似产品。

楼主:
已经找到资料,你所说的安全继电器,不是安全接触器。其实就是两个接触串联起来,两个线圈。

网友B:
安全接触器不会出现触电粘连的情况,就是说理论断开的情况下,触电不可能接通

网友C:
只是更加可靠点,安全点

网友D:
应该是安全继电器吧

网友E:
简单的说安全继电器的安全等级比较高,高的可以达到ple一级,而普通的继电器只是pla级,也可以说安全防护等级为0级。这是欧洲最新的安全等级防护要求所有的设备都要必须到达ple级的要求

网友F:
安全继电器线圈触点接在控制回路,普通接触器线圈辅助触点接控制回路,主触点接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