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师帮助

楼主(2014-12-01):
如何判断触屏与PLC与变频器通信不上时那一个坏

网友A:
通信不上会弹出窗口的,做2个不同的窗口就行了

网友B:
目前的触摸屏和PLC都没有这项功能,自己编写程序也不容易做到。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C:
用正常的逐个替换就知道那个问题了,如果都不正常,那线或者程序有问题。有的触摸屏有通讯诊断程序,如威纶触摸屏自带了通讯诊断程序EasyDiagnoser,你可以用它检查通讯问题。如果没条件替换,可以用电脑逐个于plc,触摸屏通讯仿真,也可以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D:
路过,学习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简单的问题 你一描述就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