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程序看不懂

楼主(2014-12-01):
程序中寄存器D0,D202,D204等都未赋值怎么跟C251比较数值大小

网友A:
看看资料,都有。

网友A:
你这只是程序片段。

网友B:
看看梯形图其它位置有没有赋值,如果没有,看PLC上挂了其它设备否(如文本编缉器,触摸屏)。

网友C:
PLC自带数据,会不

网友D:
这是高速计数器的值与触摸屏的值进行比较输出

网友E:
有人机界面

网友F:
你是一整段程序呢,还是一个案例

网友G:
未知的几个寄存器肯定是触摸屏上可以输入数值功能键。

楼主:
没人机界面,这只是程序片段。整个程序都没赋值,既然上面有人说PLC自带的,那自带是多少,麻烦说明白点

网友H:
如果没有触摸屏输入,那就故障留的,好在监控下自己输入,方便测试,看着你们天天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实际运用也有这样用的

网友I:
是不是内部先给定了的?因为D202、D204等等实际就跟区域内存的界限一样。
锻造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