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变频恒压加 真空泵水厂的恒压 更水原理 谁懂??????????、

楼主:
顶  顶 顶    看搞水处理的 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

  你晕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晕什么啊

晕就天麻煮蛋吃,效果可以。

楼主:
最后还是没有人懂啊

楼主:
  看来这个  懂的人少啊

网友C:
没有用真空泵做恒压更(供)水的,我懂这方面的知识。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网友D:
语句不通顺,鉴定完毕

网友E:
用到真空泵,是不是供水泵用的是混流泵,需要排空管道中的空气才能把水抽出来啊?
水池水位低于供水泵安装平面,是需要真空泵的。
这样的控制逻辑还是比较复杂的。泵的出口可能还有电动阀门,抽真空的时候要关死,并运行水泵,压力到达后
停真空泵开阀门。
我说这么多是要你先了解工艺,才能谈控制!
供水泵变频恒压供水与真空泵是分开的

网友F(2015-02-03):
其实也不是很难  不知道你想用什么PLC  西门子S7-200就可以完成,你没有说明使用几个水泵供水,真空泵是干什么用的,最好说的详细一点。给你一个解决方案供参考:假设你是用3台水泵供水,编写程序:首先初始化子程序,然后编写手动/自动子程序、泵号管理子程序、水泵投入子程序、中断程序、故障报警子程序等。
用开机脉冲SM0.1初始化子程序包括PID 初始化、各子程序初始化,水泵投入子程序的思路是当使用手动时,各水泵的启停用手动工作,当转换到自动并且启动供水系统,1号水泵投入工作在变频,当供水时间达到设定时间(如5分钟)压力没有达到设定值则2号泵自动投入,且2号泵工作在变频1号泵切换到工频,当3号水泵自动投入后2号泵工作在工频3号泵工作在变频,当1号水泵投入则3号工作在工频,1号工作在变频。当压力(也可以用变频器工作频率编程)达到一个设定值(可以设置为当变频器工作在一个低频的时候多长),自动切换停止1号水泵。就是说水泵的投入是安照1、2、3、1号水泵的循序投入,停止也是按照1、2、3、1 的规律,具体投入水泵的数量根据用水量的多少受程序自动控制。这样水泵是按照循环的投入,循环停止。使用一台变频器就可以。
具体参数可以用文本显示器设置:生活用水压力、消防用水压力等。投入水泵的上限频率值,减少水泵的下限频率值。投入、减少水泵的时间间隔。泵号工作显示。
永远年轻

网友G:
看楼主的,有点晕;看10楼的才清醒

网友H:
这种控制有一些注意点,比如真空泵要用水环泵,电磁阀连锁。简单点可以在水泵入口加装个小的密闭储水桶作为过渡,装上排气和应急补水,就可以保证水泵进水口高于液面无法运行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