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高手,有用过条码枪和Q系列PLC通讯吗?
具体就是,条码枪和Q系列PLC串口模块连接,用条码枪读取产品相关的二维码,然后在触摸屏上面显示。同时,PLC根据二维码分辨产品的类型,做相应的处理。然后根据产品类型对二维码信息存储。对各个产品类型进行产量统计。
有用过的朋友提示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用QJ71C24N-R2模块,进行RS232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QJ71C24N-R2模块,进行RS232通讯。

具体怎么实现?有参考程序吗

网友B:
也有类似项目,不过是和FX3U通信,不知道该怎么做,坐等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看来会这个的人不多啊

网友C:
如果识别的条码类型不多的话,这种控制方式很容易办到。但是呢,一组条码要占用PLC里面的好几个数据寄存器,如果要区分的条码类型多的话,PLC的内部存储显然不够,可以用电脑来存储的话,这些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那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识别的条码类型不多的话,这种控制方式很容易办到。但是呢,一组条码要占用PLC里面的好几个数据寄存器,如果要区分的条码类型多的话,PLC的内部存储显然不够,可以用电脑来存储的话,这些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那样用。

应该怎么实现呢?我一点眉目都没有

网友D:
我用过QJ71C24N-R2模块与KEYENCE/SICK的条码枪通信。
程序很简单,当然通信参数要设置正确,然后就按照Q说明书里无序协议写程序就好了。程序给你也看不了,因为公司电脑加密了,程序也被机密。

网友E:
做过keyence 加康耐视的参考贴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51514&page=1#1628237

网友F:
无协议,无校验,直接读

网友G:
最好485距离远 input 无协议

网友H(2015-01-01):
做过一个知理光的扫瞄器读条码,直接发一条数据读取指令到扫瞄仪数据地址就可以直接读,我们是做类型控制的,只有三两个条码,当时没费什么力,具体记不到了,五六年以前的事

网友I:
威沦触摸屏可以直接与扫描枪通讯,威沦有现成的宏指令示例

网友J:
RS232数据字符的处理和转化,有触摸屏可以通过触摸屏接。

网友K(2015-03-12):
这个干嘛非得用PLC呢?
用EXCEL 加函数 透视 筛选就可以做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