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输出的开关量的多吗?还是模拟量的多?

楼主(2014-12-01):
我现在要控制接触器加热电热丝,反馈是K型热电偶,还有个散热风扇,要求加热的磨具是200°恒温,得用PID吗?可以用PID吗?高手指教 应该如何控制?

网友A:
PID控制最好不要用接触器,改用固态继电器再用PID,PID输出一般是模拟量,可以加PWM调制来转换成开关量

网友B:
PID只是一种算法啦 像欧姆龙的PLC PID运算后 也是可以转变成开关量输出的
只是在恒温的时候 接触器表现出来就是一会吸 一会放
如果你的模具散热不是很快 也是可以达到要求的

网友C:
PID控制又称微积分控制,是一种闭环控制,至于输出模拟量还是开关量看你怎么设置的 我只能说到这里

网友D:
用什么样的PLC,还是自己编PID的运算。
有的PLC的PID指令专门针对恒温系统开发的是带开关量输出的。使用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