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请大神给出具体方案 感激不敬

网友A:
无线数传模块,你传送距离是多远

网友B:
加一个工业遥控器得了,plc控制遥控器,遥控器控制继电器,两三百米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有点 广告

网友D:
你是来卖电磁吸盘的吗?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数传模块,你传送距离是多远

  不远  50~100m  请问有推荐的无线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来卖电磁吸盘的吗?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
怎么会做广告?我是学生可好!毕业设计里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 广告

如果这么讲 我岂不是给继电器 PLC都做了广告?

网友E:
同意2楼

网友F:
大家怎么看出来是广告的?

网友G:
用单片机加红外摇控就好了。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H:
买套无线遥控器,如果距离近可以买便宜一点的,距离远就买好一些的,拿来改装一下,加到你的电路中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套无线遥控器,如果距离近可以买便宜一点的,距离远就买好一些的,拿来改装一下,加到你的电路中就行了。
谢谢 这方法不错
电气法师

网友I:
自己淘宝个无线模块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淘宝个无线模块用吧

enen  试了 可行

网友J:
看你具体要干嘛   如果是短距离选择zb     远程长距离 加GPRS模块   点对点  或者一对多   看你具体要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