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晶体管

楼主(2014-12-01):
请问PLC晶体管能做模拟量输出吗,如果能程序怎样写? 有知道的高手吗?

网友A:
不行
模拟量输出要DA系列
如 Q62DA Q64DA Q68DAV Q68DAI
下载积分:+1(tinima)

网友B:
模拟量输出要加DA模块的,晶体管可以当开关量使用,要注意极性!

网友C:
da模块才行,晶体管输出只不过是输出频率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