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1):
硬件: FX3U PLC 和 FX3U 232ADP -MB

1、按照样例程序写,数据无法写入D8400,三菱客户电话打了很多说先清空PLC ,断电后在重新下载简单程序,MT8411后自动ON将数据写入D8400;测试了不知道多少次
数据仍然无法写入D8400
[attachment=129369]
2、图片怎么无法插入,程序很简单 M8411常开 MOV H87 D8400
MOV H1 D8401

换了两台PLC都是一样的情况

3、哪位大侠用过麻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你的3U PLC可能版本太低了不支持modbus.

楼主:
查看多版本没有问题, 向D8420 中写数据就可以。

网友B:
8400是第一通道,8420是第二通道,是否通道 设置有问题,第一通道已经使用?

你的扩展用的什么模块,你用D8400 你确认232ADP是第一通道 ?

楼主:
1、FX3U-CNV-BD  和FX3U -232ADP-MB  其他没有加什么模块,三菱客户也说是第一通信,看通信手册也是第一通道。

2、如果是占用我没有加其他模块什么地方占用了那?

3、清除PLC内存断电重启重新下载还是无法写入,又更换了一台PLC D8400还是无法写入。

麻烦有用过的前辈指点一下,用232ADP模块上传下载监控程序正常。

网友C:
fx3u可能是假的。或者你用参数已经设置了通讯参数

网友D(2015-09-22):
我也是···好郁闷啊!

网友D:
有哪个大虾知道的告诉我一下我换了无数台PLC  有些事假货我知道  现在买的所谓代理商的也是这个情况1200一台买的··

网友E:
现在做与变频器的通信最好用触摸屏与变频通信,用PLC与做与变频器通程序太复杂,用触摸屏用宏指令来很简单?

网友F(2021-11-16):
怀疑你扩展模块排线处金手指有问题,可能有针脚弯了。因为这种情况就是初始化失败,硬件没连接,供电你看着亮灯正常,但是背板总线可能出问题了。我这次碰到过最后查出来是这个问题。查看第一个通道的出错代码D8402里面是不是201错误码。

网友G(2022-08-13):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D8402里面是0,往第二通道D8420也写不进去

网友G:
FX3u 是3.6版,远大于2.4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