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读仪表

楼主(2014-12-02):
和利时PLC用MODBUS RTU读巡检仪表测的温度,当所测温度为正数时,读取数据是对的,当所测数据为负时,就变成了一超大的正数
和利时的MODBUS RTU模块类似S7-200的
求解

网友A:
求负数的补码就行了!或者是你显示的数据类型设置错误!

网友B:
你是不是设置的是无符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