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怎么把寄存器数据分配给两个寄存器

楼主(2014-12-02):
比如,d0内数据为k1234怎么把12和34分别写到其他寄存器,试过10进制用组合位元件不行,急
寻师傅多名

网友A:
先转成BCD码,然后使用组合元件方法分别提取高低8位,最后再由BCD码转换为二进制数。
Good Luck~
下载积分:+5(殇心的感觉)

网友B:
除以100,商=12 餘=34
下载积分:+5(殇心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以100,商=12 餘=34
如果不是4位数,这种方法还有效吗?

网友D:
16进制还好高,你这10进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这样应该可以
下载积分:+5(殇心的感觉)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