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2):
一个圆盘分30等分,每等份对应一把刀,编号入座。由伺服电机带动。一个原点开关,定义当前使用的刀,随后输入10号刀,则转到当前使用位置,但有个原则要就近选刀。其实就是加工中心换刀系统。没有做过类似系统,希望大家出点建议,如何用plc实现。

网友A:
有点小复杂

楼主:
个人感觉可能只能采取脉冲相对控制,涉及到一个数据比较,记忆问题。

网友B:
也就是说有30个位置,当前位置为N,目标位置为N0,现在要判断是正传还是反转到目标位置
30个位置都有对称的位置,N>15对应值是N-15=N1,然后判断N1<N0<N 成立反转 不成正传
                                                N<=15对应值是N+15=N1,然后判断N<N0<N 1成立正转 不成反传

其他特殊情况自己追加
目的就是判断目标位置时在当前位置的正半圆内还是逆半圆内,当然我所说的正传反转指示一直表述,参考方向什么的要看你的定义

  • 下载积分:+5(13412567403)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renzhe) 真诚感谢!

网友C:
    用伺服的话我觉得直接用绝对位置来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伺服的话我觉得直接用绝对位置来做就好了。

    绝对定位恐怕不好做吧,那会不会涉及负值?愿闻其详。

网友D:
    加工中心可以配刀库的只要加钱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绝对定位恐怕不好做吧,那会不会涉及负值?愿闻其详。

    假如你的位置绝对脉冲是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这样你给3000的时候就正转到3000的位置,给6000就正转到6000的位置,给2000的时候就反转到2000的位置。给0的时候就反转到0的位置。这个跟你原点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你的位置绝对脉冲是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这样你给3000的时候就正转到3000的位置,给6000就正转到6000的位置,给2000的时候就反转到2000的位置。给0的时候就反转到0的位置。这个跟你原点有关系。

    这个我可以理解,但需要就近选刀,不太好处理。

网友E:
    renzhe你好,可以参考电梯定层控制。

网友F:
    楼主说的是不是象三菱的功能指令ROTC...
  • 下载积分:+2(renzhe) 真诚感谢!

楼主:
    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这样换刀后,刀套号与刀号会错乱。也就是说,换了一把刀后需要将原来的到放入套内,又如何保证每次换的刀肯定是对的。

网友G:
好像有这个例题,不记得是三菱还是欧姆龙了,好像是用的比较指令做的,不过好像不是伺服电机!
  • 下载积分:+1(lihuaming68) 好像........,不记得... ..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是不是象三菱的功能指令ROTC...

    正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这样换刀后,刀套号与刀号会错乱。也就是说,换了一把刀后需要将原来的到放入套内,又如何保证每次换的刀肯定是对的。

    换刀后重写数据表就好了
  • 下载积分:+3(renzhe)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刀后重写数据表就好了

    果然还是有一定的经验,谢谢!

网友I:
    那用绝对坐标值的伺服,直接读伺服的当前位置不是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用绝对坐标值的伺服,直接读伺服的当前位置不是更好吗?

    不了解这个,一般客户不太考虑这个,况且问题不仅仅在于位置,还要涉及就近选刀,且要找到的是刀而不是刀套。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J:
    我从加工中心读出来的换刀程序,仅供参考,三菱的,注释是我自己加上去的,不一定对!
  • 下载积分:+5(renzhe)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从加工中心读出来的换刀程序,仅供参考,三菱的,注释是我自己加上去的,不一定对!

    这就是论坛的精神。谢谢你。

网友K:
    刀具數量

网友L:
    用三菱drva指令能实现不,我做过一个冲孔送件系统,30个孔的,原理应该差不多。这个指令会自己计算当前位置来决定伺服的正反转。不过就近找刀有点困难,从10号刀找9号它倒是会反转,可是从30号找一号它还是会反转

网友M:
    (目标刀号-当前刀号) 的绝对值   和  总刀号/2    做比较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2(renzhe) 真诚感谢!
  • 变频器中心放卷,可以稳定达到280M/分钟线速度.

    QQ:84818626

网友N:
    30-(当前位置-设定位置 )=D0>15正转;≤15反转

    D0取正数,也就是算出走几段*每段脉冲

    设30号为原点

网友O:
以前在该论坛中下载过一个PDF格式的三菱经典程序案例,其中有一个讲到刀库编程,转动机构不是用伺服而是用分割器(多少等分可以自己选购),因工作变动找不到了,好像是用到了循环位移指令,楼主不妨在论坛中搜搜,或许能找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有30个位置,当前位置为N,目标位置为N0,现在要判断是正传还是反转到目标位置
30个位置都有对称的位置,N>15对应值是N-15=N1,然后判断N1<N0<N 成立反转 不成正传
                                                N<=15对应值是N+15=N1,然后判断N<N0<N 1成立正转 不成反传

其他特殊情况自己追加

依据此工作方式:
1:就近选刀指的就是要让刀库正转还是逆转。
2:选刀完毕后要让刀库旋转到上次被取走刀位置,这样才能将使用完的刀放回原位。

楼主:
引用 网友P:

依据此工作方式:
1:就近选刀指的就是要让刀库正转还是逆转。
2:选刀完毕后要让刀库旋转到上次被取走刀位置,这样才能将使用完的刀放回原位。

可能不是这么理解,刀座号不变但里面的刀号,可能不是其对应的刀号。因为选完到刀后,又把当前刀放回刀座里面,是同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