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2):
一个开关 2个时间继电器 控制2展灯 按一下 一灯亮 延时2s 二灯亮 再用同一个开关按一下 一灯灭 延时1秒二灯灭 大家有谁知道?谢谢了

楼主:
开关是点动开关

网友A:
只凭这三个元件,做不了。
中继可以随便用

网友B:
两个AH3-3?
恩 还要其他什么原件才能实现

网友C:
理论上行,实际难以实现,还是用电子触发器或点数少的PLC才可靠且实用。

网友D:
要加中继
加中继能说说怎么接线吗
  • 下载积分:+1(shaolvli) 加中继能说说怎么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加中继

    加中继能说说怎么接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行,实际难以实现,还是用电子触发器或点数少的PLC才可靠且实用。

    能大概的说说理论上的吗

网友D:
    14R09-301-00-Model.pdf (29 K) 下载次数:23 给你画了草图,供参考

网友E:
    如果开关或按钮不是双联的,加多一个继电器用X0控制,再用这继电器两个触头代替两X0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129389]给你画了草图,供参考

    谢谢 高手

网友F:
加了5个中继

网友E:
所谓的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只凭这三个元件,做不了。
用中继继电器做一个单按钮启停的控制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不知道行不行,没试过 [attachment=129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