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lers link 通讯是单主站还是可以多主站?

楼主(2014-12-02):
请问 欧姆龙的Controllers link 通讯是单主站还是可以多主站?

网友A(2015-07-02):
就我所知 只要設定讀與寫的區塊,他是PLC與眾多PLC間 互相 "交換資料" 故你可以一個PLC內 規畫出3個node(節點)由三個PLC給一個PLC資料,
也可以一個PLC給其他三個PLC資料。或者四個PLC同時間共同擁有其他PLC的資料。 只要設定好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