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求MM440变频器DP通讯板的说明书之类的

楼主(2014-12-02):
遇到错误 代码是F0070 A0703 交替闪烁

网友A:
向供货商索取

网友B:
基本上可以肯定通讯模块坏了,换一块就好了

网友C:
这个我也碰到过,是通讯模块坏了,寻说明书用处也不大的了,可能是带电插拨形成的。

楼主:
我之前打电话问过供货商那边 那边说是通讯模块的参数设置的不对
出现故障后 我重新给变频器上电 那个交替闪烁的现象就没有了 在我把PLC程序下载了过后又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F0070 和A0703 故障代码的的含义是什么呢?代表什么故障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