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2):
GARDNER DENVER/ELMO RIETSCHLE
REL320 ,   0.37KW 230V/400V 50HZ 3PH

如上,型号标准; 搞不明白到底是三相还是单相,到底改接220,还是380?  我手里没电机实物,只有这个型号

网友A:
是三相电机,如果线电压是220V就接三角,380V就接星角。3PH就是三相的意思。

网友B:
引用楼主matlac于2014-12-02 10:17发表的 这个风机如何接线?单相还是三相 :
GARDNER DENVER/ELMO RIETSCHLE
REL320 ,   0.37KW 230V/400V 50HZ 3PH

如上,型号标准; 搞不明白到底是三相还是单相,到底改接220,还是380?  我手里没电机实物,只有这个型号

星形就400v,三角形就230v,3ph就是三相呀,再说二相400v的电机反正我是没见过,估计你不是搞电气的吧。

楼主:
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都是在U1,V1,W1,接三相380V的电,是不是星型接法的时候线电压是220V,三角形启动的时候是380V的线电压;这么小的电机就直接用三角形接法, [attachment=129376]

楼主:
不管三角形还是星型,U1,V1,W1,都是3相380V的电压??? 只是,电机的每一相承担的电压不同?????

楼主:
[attachment=129379]

如上,是不是不管星型还是三角形,U1,V1,W1,都是接3相380V??、
接星型则线电压是230V,接三角形,则线电压是380V?
型号里面的230V/400V 3PH。是不是意思就是3相,可以星型接法,也可以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