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使用

楼主(2014-12-02):
用编码器来计算材料的长度,使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我有点不明白如果超过了计数最大值以后怎么办,就如西门子200一通道计数超过了怎么办,求哪位给讲解一下,一般我们材料长度都很长,大概要几千米。

网友A:
進位
D0---公分
D2---公尺
當D0>100時
D0=0
D2+1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首先可以 肯定的告诉你 高速计数器计上万米、十万米都没问题的,再者你肯定还有点数和实数之间的运算转换吧。
万一不够那就清零计数器 进行数据保存累加啊

网友D:
2楼好方法,一般秒分时也是这样递进的

网友E(2015-02-03):
不要说是几千米就是30万公里,s7-200 用中断指令累加就很容易 解决
永远年轻

网友F:
实际上只需要告诉楼主的是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当达到最大值后(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是一个32位的有符号整数),系统会自动从0开始计数了。

网友G:
二楼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