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224XP和安川变频器MODBUS通讯

楼主(2014-12-02):
我用一个224XP和一个变频器MODBUS通讯,调用MODBUS库指令。既要写 运行/停止/频率,还要读取变频器的电压、 电流等。
在检测到没有写入的情况下,延时5秒开始读参数。
现在读参数没有问题,只是写参数的时候,我通过输入点执行写入,每次输入点要接通--断开--再接通,参数才能被写入到变频器中。
请指教!

网友A:
用SM0。2什么的试一下呢,

网友B:
西门子MODBUS库指令,是上升沿执行!指令的EN脚接通(变量也可以),FIRST脚用接通的上升沿。
程序执行应该没有问题的,做过好多ABB ACS510的通讯控制每出现过你说的现象

网友C:
我一直用的是轮询方式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