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I触摸屏XTOP7TW上载问题

楼主(2014-12-02):
M2I触摸屏,有上载密码。不能上载次序,最后拆机解密搞定。

网友A:
你确定里面有程序吗

网友B:
可能设置了禁止上传了!

网友C:
这个无解,下载时没有选择正确,屏幕里面没有程序·。
页面不多的话。
最好再制作一遍吧。

楼主:
程序肯定是有,可能设置了禁止上载? 但是软件里没有禁止上载这个功能。

网友C:
下载时选择决定可否上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下载时选择决定可否上载
图一下载后不能上载,图二可以。你的问题没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