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kko V6触摸屏报警求助

楼主(2014-12-02):
[attachment=129384] [attachment=129385] [attachment=129386]
机台上Hakko V6 触摸屏 原来报警是使用得继电器模式, 报警信息没有时间显示
所以想改成 带时间显示的警告显示
但是改完上传测试,, 报警信息没有显示, 和别的机台对比设置都是一样的, 求教\
PLC及触摸屏程式 附件 , 修改页面 为第四页 ,报警起始继电器为M160 到M175
求教

网友A:
请使用JPG图片贴出你的问题截图。
然后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Good Luck~

楼主:
[attachment=129387] [attachment=129388] 修改后 报警 出不来了

网友A:
你需要在读入区的第三个字的第三位设置为ON,这样才能使用缓冲区0进行数据缓存。
例如,下图中的读入区为D0,那么就在该画面或者中设置D3的第3位为ON
[attachment=129392]
后续仍然有有关于富士的POD的问题也可以加入群50303928中询问。
Good Luck~

楼主:
大哥不是很明白的额!我的程序就在附件里面。 能不能拿我的程序举例啊! 有点转不过弯来!
谢谢了

楼主:
是不是这个东西? 现在来不及测试了!
是不是所有内存都是这个设置?
[attachment=129395]

楼主:
这是我工程软件里的通讯设置, 是不是要这样改
[attachment=129396]

楼主:
贴错了
补上
[attachment=129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