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控制柜验收标准

楼主(2014-12-02):
我们的柜子是供应商做的,现场设备的线是另外一个供应商负责;大概问一下各位,给提一些标准来规范约束他们;
我能想到的是:
1.DIN导轨装配的螺钉型号固定;间距固定,不超过10公分;
2.线槽固定的螺钉要打螺纹胶;
3.主回路的断路器接触器端子一律用针管型,不要用U型端子,增大接触面积;
4.端子固定以后要用记号笔标记锁紧,固定端子可以用力矩螺丝刀;
5.控制线的线径统一,颜色统计,交直流颜色区分;
6.接地的标记要统一,用黄绿线;
大家帮忙出出注意还要增加哪些?

网友A:
查询相关国标

网友B:
你这不叫要求,还要详细看一下相关标准,或者行业规范吧。至少对整个生产过程非常了解,然后根据生产过程,或者常规处理方法,给出一个厂标吧。因为非标的东西没有国标。

网友C:
个人观点:主回路的断路器接触器端子用针管型会变形,不利于检修维护;只要有可能,要选择环型端子,可消除许多隐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个人观点:主回路的断路器接触器端子用针管型会变形,不利于检修维护;只要有可能,要选择环型端子,可消除许多隐患。
其实对于这一条,我也很不解。我只是说一下我们常用的做法,不管对不对。也做了这么多年了。不管是主断路器,还是其它的断路器,一般连接中,螺柱没有直接灌穿的,比如断路器,拧螺丝,中间两个片往一起合,那么这一类的东西,中间一定是不用针形端子的,全部都是片端子。加大接触面积,然后拧紧后保证承流。如果是交流接触器这一类的中间螺柱是灌穿的,一这理Y形端子。如果是像电机,滤波器这一类的直接光螺柱螺母的,一定是圆形端子。
不知对错,反正我干了这么多年,都这么来的。没有人告诉我是错的,也没有人告诉我是对的。我只是觉得这样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