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92号报警

楼主(2014-12-02):
公司同样2台设备,同样的伺服控制器在一台上运行正常,而在另外一台上用的时候就会发生92号报警。
查伺服说明书,电池断线报警,可是这样的状态明显电池和电缆没问题。使用的是MR-J3A控制器,750w
电机,使用FX3U的PLC,绝对值定位。应该是外部接线对此有影响,但是检查没有发现问题,求高手!

网友A:
接上編碼器線等五分鍾開電就好了!

楼主:
现在是关电后,开启报AL25,再次断电重启,重新设置原点。1,2分钟后报AL92。
然后如果关机就接着循环。而在另外一台设备上,同样的伺服控制器。就不会这样!

网友A:
92檢測順序 更換電池,更換編碼器線 更換馬達, 驅勸器的問題幾乎不存在!

网友B:
报92的情况下,伺服马达可以工作么?确认一下这个信息。

楼主:
AL25报警消除后,伺服马达可以正常点动!

网友B:
之前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设备太老了,断电重启后能够正常运行,也就没有在意这个报警,现在可以了么?

楼主:
我这边可是新做的设备啊!新的伺服电机和控制器!

网友B:
之前遇到的是,更换驱动的电池,然后就好了。

楼主:
现在我把两台设备的伺服电机调换了一下,两台设备都正常了!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