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2):
PLC,变频器,编码器控制电机启停反转,作为往复机,通过编码器的脉冲数控制变频器来控制电机速度,现在设定速度较快时停止老有过冲怎么办,能减小吗通过改下控制程序??求大神帮助,谢谢谢谢!!!!

网友A:
快到位置后,变频器转为慢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到位置后,变频器转为慢速。

不同位置不同速度,这个提前量怎么设定,做一个表?还是在控制上做一个延时就是在这么多秒内降速

网友B:
这个最好做个速度跟踪,在不同的速度下采取不同的减速时间及距离,类似PID控制

网友C:
菜鸟回答,分段速度,变频器停机时间改小

网友D:
变频器加制动电阻了没有,没加就加上试试!

网友E:
变频器提前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加制动电阻了没有,没加就加上试试!

制动电阻不是出厂变频器就带的?怎么加?本人菜鸟求不嫌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做个速度跟踪,在不同的速度下采取不同的减速时间及距离,类似PID控制
您能说的再详细点吗,用PLC如何设置。。。。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提前降速

目前运行时加了提前降速,问题就是停止时老冲过那个接近开关,能不能停止时再运行一个周期再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加制动电阻了没有,没加就加上试试!

刚下去看了,加了制动电阻,主要是行程小,调节会不会造成一启动加速就缓慢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