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三菱伺服

楼主(2014-12-02):
J2S-11KB报警AL-31,我查三菱报警说是AL-31是过速要停止增益。我调整后还是报警,我怀疑是不是伺服电机有问题。

网友A:
1:输入指令脉冲频率过高
2:加减速时间过小导致超速过大
3:伺服不稳定导致超速
4:电子齿轮比过大
5:编码器出现故障
逐步检查并确认。

网友B:
编码器位置不对。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楼主:
要是编码器位置不对怎么调整!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编码器故障。跟换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