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变频器定位

楼主(2014-12-02):
各位好,由于需要,现用一个三晶变頻器与一个接近开关控制电机转一圈圈,有什么好方案?谢谢啦!
相信自我!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可加一个接近开关做提前减速用,另一个做停止用。

网友B:
只能用于精度不高的场合

网友C:
两个接近开关一个减速一个停止

网友D:
用接近开关下降沿,可以试一试

网友E:
配上刹车电阻还是可以满足一般的定位。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简单定位,用一个感应器,两个或多个感应片。

网友G:
不如上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