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加热丝加热为什么要用固态继电器不用接触器呢?

楼主(2014-12-02):
接触器可以控制吗?

网友A:
PID控制要不停的微调,用接触器不能满足PID的通断时间和次数要求

楼主:
现实生活中有用pid
来控制接触器控制加温的吗?
下载积分:+1(tinima)

网友B:
主要是接触器动作相对固态继电器要慢一点,而且微调需要不停得接通断开,容易打火寿命降低而且声音比较大
一般非PID控制场合用接触器控制的比较多,我们公司用的加热器都不要PID控制,只用开关控制所以都用的是接触器

网友C:
固态继电器更加可靠

网友D:
主要考虑接触器的寿命和现场噪声问题。

网友E:
接触器也可以的啊 不过一般用固态继电器好点啊 因为PID运算后 输出的时候有时候一秒动作调整好几次
一般的接触器表现出来就是不停的吸合、释放 时间久了 对接触器不好哇 而固态继电器
因为没有物理触点 很高的动作频率也是小意思哟

网友F:
在自控中这个触点是非常频的动作的,而电流又很大,所以继电器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