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的电机用不用降压启动

楼主(2014-12-03):
请教下大师,11KW的电机用不用降压启动。

网友A:
尽量使用降压启动,如果你的变压器够大,你也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B:
11KW电机容许直接启动

网友C:
这要看你的变压器容量大小,还要看看变压器下挂的负荷有多少了。

网友D:
22kw表示一般都不降压启动

网友E:
直接启动没问题

网友F:
是否直接启动,看启动电流过大是否对你用电的网络造成冲击影响到其他设备的使用!
直接启动的话11KW的最大启动电流在120~130A左右,若是重载启动则持续时间较长,
用电网络能承受 则直接启动,不能就降压启动。
我做过一个消防的柜子200KW,甲方要求直接启动,因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变压器用。

网友G:
规范操作要降压启动吧
请多指教

网友H:
还要看什么负载

网友I:
如果你的变压器容量够大,你也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J:
我见过180KW的电动机直接启动。火电厂的球磨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K:
要看负载。
如果是冲床的,建议用降压启动,如果是皮带输送,基本可以不用。
我还遇到过250KW的电机直接启动的,用于化工行业的搅拌罐,要直接启动才够力。

网友L:
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M:
施耐德3210的接触器表示顶不住,今年换N个了

网友N:
直接启动的话11KW的最大启动电流在120~130A左右。。。。
我一笑而过!

网友N:
直接启动的话11KW的最大启动电流在120~130A左右
我一笑而过!

网友O:
可不可以要看变压器的容量大小,不超过三分之一可直接启动

网友P:
一般都要求降压启动

网友Q:
根据你总电源的容量定,有条件的话,降压启动。

网友R:
看你电机的负载了 负载大 最好是加一个降压启动 若果是风机类的 基本上直接启动

网友S:
原则上是要减压启动,但在饮料行业中水泵/抽料11KW和22KW还不是一样可以直接启动,主要看看你的总电源电缆负荷和控制柜不要有“怕干扰控制的电气设备”。
独自漂泊

网友T:
看变压器容量了,小了,就要用降压启动啊

网友U:
安规定是要降压启动的(10KW以上)。实际当中可以按照你变压器的大小。如果变压器的容量够的话,就直接启动好了。维修方便。还经济。

网友V(2015-01-11):
直接启动没有问题

网友W:
是否降压启动要考虑供电变压器与线路承载能力,还要看是否频繁启停!其实降压启动费用并不是很高,我建议还是用降压启动!

网友X:
一般空载启动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启动  带载启动应该降压启动
永远年轻

网友Y:
小于变压器容量的30%,直接启动。

网友Z:
11KW不需要直接启动!

网友AA:
不需要降压启动,我们有设备三个11KW电机同时启动也不用降压启动

网友AB:
这要看你的变压器能承受的容量,变压器小的,最后进行降压启动

网友AC:
关键要看电源大小,负荷性质等条件。

网友AD:
直接启动对电源和其他的设备及线路没影响支持直接启起,有影响就要降压启动。

网友AE:
要看你的变压器容量及对电网的影响,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大可以直接启动,好像规范中是不允许的。

网友AF:
11KW直接启动没问题的,我们厂280KW都直接启动。

网友AG: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启动方式有两种方式,即直接启动和降压启动。直接启动是一种简单、可靠、经济的启动方法,单由于直接启动时,电动机启动电流Ist为额定电流的4-7倍,过大的启动电流一方面会造成电网电压显著下降,直接影响在同一电网工作的其他电动机及用电设备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电动机频繁启动会严重发热,加速线圈老化,缩短电动机寿命,所以直接启动电动机的容量受到一定的限制。通常根据启动次数,电动机容量,供电变压器容量和机械设备是否允许来综合分析,也可用下面经验公式确定:
Ist/In<=3/4+S/4P
式中:Ist-----电动机直接启动电流(A)
            In------电动机额定电流(A)
            S------电源变压器容量(kVA)
            P------电动机容量(KW)
一般容量小于10KW的电动机常采用直接启动。

网友AH:
没必要降压启动,这没多大的。

网友E:
电动机能不能直接启动不是看电动机的功率大小,而是看电源的容量够不够大。

网友AI:
轻载不用降压启动

网友AJ(2015-02-23):
要考虑负载的。

网友AK:
一般情况下,11KW的电机是不采用降压启动,特殊负载就要变压器的容量了。

网友AL:
最好是用降压启动,对电机和负载都好

网友AM:
可以,风机热保护要加大,因启动时间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