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报警

楼主(2014-12-03):
三菱伺服J2S-11B伺服电机启动运转5秒左右时,伺服控制器显示AL-31报警。我增益也调整了,加减时间也调整了。编码器也检查了。还是报警? 我怀疑伺服电机有问题,但是又能运转5秒。请问那位同行遇见这种情况,能分享下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编码器故障!

网友A:
编码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