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脉冲信号

楼主(2014-12-03):
西门子200PLC程序里做个脉冲信号,需要达到50毫秒的速度。做了实验似乎不行。1秒的可以,50毫秒扫描周期似乎捕捉不到,是不是我方法有问题。还是plc做不到。大神们能不能给做一个脉冲信号 50-100ms的。我需要在短时间内向自由口发送指令。

网友A:
哥哥,通讯一指用时间中断

楼主:
不是说中断,plc能不能用在程序里写出50毫秒的脉冲信号

网友B:
用过中断没?是程高速处理命令,比扫描周期更短。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要注意的有的计时号是不能直接用自己的常闭点来断开计时从而又重新计时的,自由口通信一般都 用定时中断
下载积分:+1(lizeyuan0088) 得到帮助

网友C:
不明白脉冲和通讯有什么关系

网友A:
用来触发收发指令

楼主:
谢谢,已解决。没有用脉冲触发,再接收完成中断中触发延迟100毫秒后触发发送指令。另外想问200程序里是否能做到50毫秒的脉冲信号。本人做实验没成功1秒的可以。希望大神能把程序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