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安川伺服电机的保持扭矩可否增大

楼主(2014-12-03):
我用一个安川伺服驱动器SGDV-2R8A01B,带一个安川伺服电机SGMTV-04ADE6S,400W,电机连接一个50比1的减速机,驱动一个直接90cm的大圆盘,现在通电不旋转的情况下轻轻动一下圆盘会有点晃动,能不能通过增大电机的保持扭矩来改善这个晃动的问题,如何调整驱动的参数?

网友A:
兄弟把手册再好好看看呢

网友B:
刹车加一个
或者减速机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关伺服电机问题(除非现在伺服电机没有使能),估计是机械的间隙做成的晃动

QQ:84818626

网友D:
伺服电机使能上之后,力矩模式下伺服需要自行整定(找零位)无论启动还是停止,这个和你的零件加工同心度也有关系,你可以试试170参数,调整伺服电机的刚性(4极刚性),将刚性降低(降到1极)试试,同时将130参数扭矩增大(默认好像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