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SA,触摸屏工程应该选用那个PLC驱动?

楼主(2014-12-03):
FX3SA,触摸屏工程应该选用那个PLC驱动?3U3G还是1S?

网友A:
1S,3SA是1S的升级版

网友B:
经测试
屏:MT6071IE
PLC:FX3SA
接口:RS485-4W
结果:1、用FX3U/FX3G可以
2、用FX0S/FX0N/FX1S/FX1N/FX2也可以。
结论:用3U3G时,波特率可设置为38400
用FX0S/FX0N/FX1S/FX1N/FX2时,波特率不能超过9600,否则通信不稳定或连接不上。
下载积分:+5(lizhiliang) 感谢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