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上升沿脉冲指令

楼主(2014-12-03):
各位师傅,图中X1是一个常闭触点的上升沿,为什么当PLC上电RUN时上升沿就接通了。set Y1
如果换成常开点的上升沿后,当PLC一上电RUN时,上升沿不会接通,setY1不会执行。
第一次发帖。。。多多指教啊
请多指教

网友A:
当PLC上电时,由于X1是常闭触点,所以X1又0变为1,就是X1的上升沿,所以Y1置位,如果X1是常开触点,PLC上电时X1没有变化,所以Y1不会置位

网友B:
X1为常闭时,上电扫描第一次的时候由0变1,所以接通置位Y1为1.
X1为常开时,上电检测不到输入信号一直为0,无变化所以Y1为0.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请问师傅们,有什么办法解决常闭触点上电后上升沿接通的问题吗
请多指教

网友C:
并联 ldi m8002 试试

网友D:
开机延时1秒后再执行指令

网友E:
1楼正解,(请问师傅们,有什么办法解决常闭触点上电后上升沿接通的问题吗)加个时间延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F:
上电前,X0是0,当你上电后,系统正常解释梯形程序的时候,因为你用的是NC,没有错吧。那么,NC就会告诉X0需要导通,那么X0将会产生一个从0到1跃变,他的导通是有原因的。我觉得你这里也许可以改成下降沿,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实际应用,所以不清楚下降沿是否可用。这个现象,就像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电路,51上电的时候,端口有一个置1的内部操作,有一些三极管拖继电器的电路,继电器会上电的时候误动一下,所以好多人就用PNP的三要管,或者加非门后再进三极管的原因就是由来于此。

网友G:
加个延时程序就可以了 或者换成下降沿。

网友H:
在它前面加个上电首次运行判断,ld m8002 out m0 , m0的常闭加到x1上升沿指令之后 ,这样上电run的首个扫描周期内m0得电,常闭点断开,无法set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