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 伺服耗材双工位收卷机怎做???

楼主(2014-12-03):
[attachment=129515] [attachment=129474] 请问各位大侠 伺服耗材双工位收卷机怎做,这个应该有点类似于收卷机,就是把电线用卷轴收好就行了,功能比较少的。

楼主: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用编码器追踪收卷轴的速度,然后 计算反馈回来的脉冲数,再来 控制排线的伺服电机的行程,不知道我这个想法行得通不?

网友A:
收卷直接用力矩模式就行了,排线用双螺距的,机械结构能自动往返的,不然你排线正反转不好做,收卷轴装个编码器来控制排线电机

QQ:84818626

楼主:
要求是线一根并一根的,不要太乱就行了,我现在的设想是 用变频器控制卷线电机 调速,用编码器来追踪卷线电机的速度,再用追踪来的速度换算出排线电机的速度,以达到跟卷线电机同步的速度,不知道这样的想法 能实现否???

楼主:
这个是功能要求?

楼主:
要求是线一根并一根的,不要太乱就行了,我现在的设想是 用变频器控制卷线电机 调速,用编码器来追踪卷线电机的速度,再用追踪来的速度换算出排线电机的速度,以达到跟卷线电机同步的速度,不知道这样的想法 不知道能实现否???

网友A:
收卷电机你如何控制?大卷和小卷的速度可是不一样,速度快了拉断线,速度慢了就会乱线了
收卷电机 是直接变频器按制的,直接外部给定速度,还有一个张力控快速收卷的,一般正常是恒速收卷的,只有在换盘收卷的时候储线架上会存很多线,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要快速收一下!

QQ:84818626

楼主:
伺服耗材双工位收卷机怎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