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台达E系列的BSM50GP120模块不知什么原因烧坏了,请教各位大虾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变频器IGBT模块烧坏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驱动电路故障、负荷瞬间短路等等。记着我是新疆的工控工程师,下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happyssy

网友B:
正如楼上xjynzlp所述  原因多种 供电电源电压过高,负载重 负载短路 驱动电路因元件本身或老化等原因造成故障都有可能造成烧坏IGBT模块.

网友C:
原因很复杂,要根据现场情况而推测。

楼主:
谢谢大虾们,可我的是11KW的,不俢太可惜了。

网友D:
你可以找厂家售后,好多城市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