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关于励磁调速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4-12-04):
跪求大神啊,我们公司的四台冲压设备都是三相220v,37kw的励磁调速电机,都是台湾进口电机,测速发电机是两根线的,原来的励磁调速控制器应该是东元的,太老了,都一二十年了,现在坏了,买不到这控制器了,所以我们就想用别的东西代替控制器,就去市场上买了普通的仪表调速控制器,发现接上去后负载的速度连原来的一半都不到啊,怎么办啊,到底应该怎么选择控制器

网友A:
台湾东元调速器有卖的

网友B:
你那个电机的励磁电压是0-90v吗,如果是,可能是你的测速发电机输出电压太高,如果调反馈还调不上转速,就要改变反馈取样的电阻阻值试试。再就是,问问题尽量把问题说清楚,再上个图片更好。

网友C:
调速板上都有两个电位器。
1:校表使用
2:改变最高速度使用

网友D:
我公司以前也是老式调速器,坏了后我全部用国产的。觉得可以呀。

网友E:
我见到的都是两根线励磁、三根线测速反馈。你说的两根线测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更没有看到

网友F:
我赞同五楼说的,控制器和励磁不匹配

楼主:
多谢各位啦,已经解决了,台湾货还是得用他们的东西解决,他们的测速电机就是两根线,跟国产的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测速电机的问题导致速度上不去的

网友G:
求购一台45kw励磁调速电机qq1040667557tel13617173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