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忙给看看PLC程序的含义

楼主(2014-12-04):
各位师傅帮忙给看看PLC程序的含义
就是下图的plc程序动作顺序与含义
[attachment=129476]

楼主:
主要是上面那个三菱的Y0-----Y7的动作,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我不明白出这样的题的目的是什么?明明是一个应用技术,为什么要考这些,如果是学校还好,如果是企业这个企业还是不要去了!

楼主:
继续求教==============

网友B:
50毫秒的时候,50换2进制输出,输出哪几个自己算下。

网友C:
有点不明,丫0到丫7始终是50的值在动作,不管后面条件怎么改变,都没有新的值赋值,所以永远是50的值,自己转成二进制就知道那个点有输出

网友D:
图上的程序PLC开机Y1置ON,上面的程序有意义?

网友E:
IEC为加1指令,10秒C0闭合1次,DO加1,当D0小于K5时,Y0_Y7为断开,当D0等于K5或大于K5时,Y5.Y3.Y1闭合,其他断开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讲解,不知还有其他的观点吗?继续求教==========

网友F:
这个主要要看X1什么接通,如果PLC由停机转到运行前X1已接通,程序会在D0计数到5 后将50送到K2Y00,就是Y1,Y6,Y7通
如果如果PLC由停机转到运行前X1没接通,程序会后将50直接送到K2Y00,就是Y1,Y6,Y7通

网友G:
主要的意涵就是"字"輸出控制。
K1 4個 bit k2 8個bit Y0~Y7就是bit組成的8位元。輸入1 Y0=1 輸入2 Y1=1 輸入3 Y0,Y1=1
輸入4 Y2=1 輸入5 Y2,Y0=1......
是數據的傳送達到ON或OFF控制的目的。

网友H:
典型的学院派,喜欢用一些实战很少用的模块去考别人,就好比用一些生僻字去考别人的语文一样,无聊。
独一无二的我,不再随波逐流。

网友I:
就最后一句有意义,M1是常闭一开机K50就赋值到K2Y0,使Y1常闭打开,C0无法计数,导致D0的值不会变,比较语句也失效,所以K2Y0输出不变

网友J(2015-02-02):
十进制50换算为二进制是110010。对应PLC输出是,Y543210。是1的地方就输出

网友K:
就是11楼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