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MCGS组态软件使用

楼主(2014-12-04):
我用昆仑MCGS组态软件编好程后如何关联PLC?模拟的时候PLC没反应。比如说我建 一个标准按键,指定为MO,一个指示灯,指定为YO,可是模拟的时候没有反应,下载到触摸屏上,连PLC也没反应,我用的是三菱FX1S的PLC,求高手 指点。

网友A:
要在设备组态里面,选择通讯口,前连接相应驱动,连接对应的PLC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在设备组态里面,选择通讯口,前连接相应驱动,连接对应的PLC地址
在做组态的时候,在设备窗口的工具箱里加入相对应的PLC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