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的用法

楼主(2014-12-04):
如何让台达伺服电机精确旋转90度,然后再旋转180度,是用高速脉冲输出还是485通讯做比较准确,刚开始接触伺服,回答尽量详细,不胜感激

网友A:
好像和通讯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B:
如果改变的位置不多的话可以考虑用伺服内部位置来做

楼主:
内部位置?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网友C:
脉冲和内部控制都准 内部控制能实现单步 触发一次转好多没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