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富士白光触摸屏下载提示出错,屏是V810的,用的是232-MJ1线,下载到最后提示不匹配,软件是V-SFTV5.4.9

网友A:
1、选择正确的型号。
2、2012年10月后生产的V8使用LED背光,需要使用的软件版本为V5.4.25以上。
3、为何放着12M的USB下载不用,却要用115K的串口下载?

你可以去富士官网下载更新版本,目前最新的版本为V5.4.37.

Good Luck~

楼主:
求大神给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择正确的型号。
2、2012年10月后生产的V8使用LED背光,需要使用的软件版本为V5.4.25以上。
3、为何放着12M的USB下载不用,却要用115K的串口下载?

你可以去富士官网下载更新版本,目前最新的版本为.
网上找了好久了,官网也没有下载的,我找到的最高版本是V5.4.21.求大神给个最新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