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04):
电镀线上的整流机是通过什么方式和人机通讯,从而达到在人机上就可以调整整流机的电流和电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

是直接人机和整流机走485通讯,不用经过PLC吧!

网友B:
问一下 厂家不就知道聊  好像是 电位器调的   应该是 标准 信号

网友C:
有用模拟量的,485通讯的,还有用总线的如CClink网络。

网友D:
一般都是和PLC通讯,HMI只不过是可以设定电流或者电压!整流器还是受PLC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和PLC通讯,HMI只不过是可以设定电流或者电压!整流器还是受PLC控制的!

是的,整流器的开启是靠PLC,人机调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