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2-BG41屏维修

楼主(2014-12-04):
GP37W2-BG41屏维修 上电正常 就是触摸没反应
触摸板换了正常用的 还是没反应
怀疑是CPU板问题 有谁知道一般是个部分有问题的呢

网友A:
买个新的吧,1000多

网友B:
查查触摸板附近的电路吧!

网友C:
这款也是我常修的机器,都是换触摸板就OK了。

楼主:
不是触摸板问题 我换过了 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