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新款的三菱fx3sa所以问题

楼主(2014-12-04):
我现在在用fx3sa-30mt的plc,看手册是说有4000的程序容量,怎么我在软件上看就2000 的容量啊,是那里设置了什么吗??
新软件用的不熟,大神们帮忙看下

网友A:
[attachment=129494]
查看PLC 储器容量设置
有没有对,恢复默认就好。
自我解救

网友B:
使用GX編輯程式開啟您的程式,然後到左邊的視窗中找到Parameter->PLC Paremeter點出畫面,畫面中的
memory capacity是否設定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