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急如救火,现场威纶连不上

楼主(2014-12-04):
今天去客户那里修改程序,因为最近电脑换了64位的,好久没连过威纶屏了,数据线插上去完全没反应,提示装驱动都没有
,跑外面去另买两根线,还是不行。借了个XP系统的本子还是连不上,跟客户说屏USB口坏了。买了个新的,明天到。
大家帮我分析下,是我电脑不行,还是屏坏了,我不太确定,屏型号 威纶TK6070IH ,

网友A:
有可能是USB焊的后面有两个电感断了 我有一次也是那个问题

网友B:
USB驱动确定装好了?

网友C:
找个新插上去试试就清楚了

QQ:84818626

网友D:
EB8000支持W7系统,更新下版本,驱动装好了,连接上了会在设备管理器显示一个威纶通的图标

网友E:
呵呵,这种问题也往上发~~~

网友F:
联接不上这个我常遇到,放一会就好了。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G:
使用排除法了。。。一一排除哪个才是真正原因。。。(比如:换一条USB线,换一个软件,换台其他系统电脑,换个屏)

网友H:
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I:
第一次用吧!

网友J:
楼主 有没有弹出链接到新硬件?

网友K:
hxl202319这位高手在我的帖子:维纶屏与三菱PLC的通信问题里做了关于通信设置的讲解,里面还有我具体发现问题的过程和最终结果。你去看看我的主题可能就明白了
QQ76214024

网友L:
照你说的,应该是屏接口的问题

网友M:
我也遇到过,时好时坏。屏的问题不稳定

网友N:
PC和屏的连线是新线、驱动右确定装好了,估计屏本身问题,我前几天也碰到类似情况;还有可能屏被加密,也是出现联机异常。可用解密软件联机试试。

网友O:
你联都联不上,怎么破解?TK的屏能解吗?